塑壳断路器的电流与功率的关系

楼主(2009-07-01):
一:二相二线220伏20安培的塑料外壳式断路器,能控制多少千瓦的电动机(请写出详细的计算公式)?

二:三相三线380伏63安培的塑料外壳式断路器,能控制多少千瓦的电动机(请写出详细的计算公式)?

三:三相四线380伏250安培的塑料外壳式断路器,能控制多少千瓦的电动机(请写出详细的计算公式)?

塑料外壳式断路器为什么要标电流,而不标功率呢?

网友A:
断路器是讲的是开断电流的  所以标的是电流    一般是用   多少千瓦的机来估算其电流 塑料外壳式断路器是额定电流的3到5倍   你自己算吧

网友B:
二相二线220伏20安培的塑料外壳式断路器,只能控制单相电机2kw,1kw是8A.计算公式:I=p(kw)*1000/u*功率因数*效率.

三相三线380伏63安培的塑料外壳式断路器,控制三相电机15kw.1kw是2A.计算公式:I=p(kvA)*1000/1.732*380*功率因数*效率.

三相四线380伏250安培的塑料外壳式断路器,控制5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