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后会影响热继电器动作吗?

楼主(2009-07-01):
我厂的鼓风机变频调速后会影响它误动作吗?

楼主:
我厂的鼓风机变频调速后会影响它误动作吗,变频后会影响热继电器动作吗?

网友A:
变频器本身有过热保护功能,还有什么热继电器啊,你什么电路设计啊

网友B:
变频器保护挺全的完全可以把热继取消,应该不会对热继动作,因为鼓风机变频一定是低于工频运行所以电流会小于额定电流

网友C:
可以不用热继电器了

网友D:
有变频还要什么继电器,真的搞不懂

网友E:
变频后接了几个鼓风机?

网友F:
变频器不允许接热继电器随意断开工作中的变频器。

网友G:
变频器只身带有过热保护功能,外加热继电器保护是没必要的啊!

网友H:
可以不用热继电器了,如果继电器是机械的,是不会影响的,如果是电子的就会影响

网友I:
如果是一拖二,不要热继电器吗????,如果经常用卡住的负载,光变频是保护不住的,还是要用热继电器

回楼主,变频不会干拢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