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TC温度控制器在触摸屏上显示温度和设置温度

楼主(2009-07-01):
这两天我正在调试DTC温控模块,接的是K型热电偶,DTC温控模块与PLC用485通讯,触摸屏和PLC用485通讯。

DTC温控模块+DVP28SV11T+DOP-AS57触摸屏

期望功能:通过触摸屏显示当前测试的温度和预设的目标温度,目标温度在触摸屏上可设置。

我看了一下台达的101例那本书,上面讲的是DTA和DTB的温控模块,由于我是第一次接触台达的东西(不到一周时间),不是很熟悉,而且这个项目很急,所以请大家请指点一二,能否给一段程序,谢谢!

网友A:
DTC与DTA和DTB是一样的,就是DTC参数对应的地址有些差异而已,你可以先自己做做看,有问题可以联系

dulixing2828@yahoo.com.cn

0512-63403008-3732 杜工,姚工

楼主:
谢谢杜工的回复。

本来准备打电话咨询,但是程序这东西在电话里面实在不好描述,发邮件也太慢。

能不能留一下即时通讯的联系方式,例如QQ之类的?谢谢

网友B:
当前我把温控模块和触摸屏都通过485连到PLC,正像杜工在某个帖子里回复的一样,通讯有时候不正常。但现在是调试阶段,这样方便下载程序,触摸屏没有用COM1与PLC通讯

楼主:
三楼是我改的笔名,还是改回来算了

当前我把温控模块和触摸屏都通过485连到PLC,正像杜工在某个帖子里回复的一样,通讯有时候不正常。但现在是调试阶段,这样方便下载程序,触摸屏没有用COM1与PLC通讯。

请问一下我用的MODRD K1 H1000 K2这一句,读取的当前值和目标值储存在哪里?DTB是存在D1073~D1076中的

网友A:
不要把触摸屏与温控器全部连接至PLC的RS-485通讯口,由于RS-485是半双工通讯,在同一时间段只能发送(接收)数据,这样可能会造成数据冲突。

网友A:
无论是连接什么设备,当执行MODRD指令时,读取到的寄存器内容统一存放至D1073~D1084内!

网友A:
实在不好意思,公司不允许使用任何网络聊天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把触摸屏与温控器全部连接至PLC的RS-485通讯口,由于RS-485是半双工通讯,在同一时间段只能发送(接收)数据,这样可能会造成数据冲突。

知道了,我还是改回触摸屏与PLCRS232通讯吧

楼主:
PLC程序如上,请杜工帮我看一下,谢谢!(PLC是DVP28SV,温控模块是DTC1000,触摸屏是DOP-AS57)

网友A:
你的程序只能执行一次MODRD和MODWR指令,因为没有对通讯完成标志位进行计数,所以计数器C0不会循环,导致通讯指令不能够循环执行!

楼主:
谢谢杜工回复,现在的情况是DTC与PLC485连接,触摸屏与PLC232连接,我用的是K型热电偶,但是在程序里面不知道怎么设置成热电偶,默认的是PT100.但是触摸屏上还是能显示温度(触摸屏上用数值显示元件,D1050的值),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能否说一下在PLC程序里面怎样设置成K型热电偶输入?谢谢!

楼主:
以下内容本来是准备用邮件发送的,163邮箱居然说含敏感内容不让发!!!、
请杜工有时间帮我看一下我的问题,谢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杜工你好!

我是一位台达PLC相关产品的用户。现在的情况是:
PLC是DVP28SV,温控模块是DTC1000,触摸屏是DOP-AS57。DTC与PLC485连接,触摸屏与PLC232连接,使用K型热电偶。
现在设置目标温度用的MODWR K1 H1001 D4,其中(D4在程序开始设置MOV K430 D4,即设置成43度),通讯正常,触摸屏可以显示当前温度和目标温度(43度),但温度只能在PLC程序中设置好43度。删除MOV K550 D4这一句,在触摸屏中用数值输入元件对D4进行写值,出现的现象是485通讯停止,不能检测当前温度。

问题:

1:PLC程序中输入传感器类型如何设置成K型热电偶?

2:如何在触摸屏中输入目标温度,应该如何写值(PLC程序里面如何设置)?

以上是程序图片

———————————————————————————————————————————————

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请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703220211000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70322021100003

请问一下设置成K型热电偶必须将DTC温控器连上PC在PC上用软件设置吗?不能在PLC程序里面对DTC数据寄存器地址H1004写值进行设置输入传感器类型吗?如果可以在程序里面设置的话,应该怎么做呢?谢谢!!

楼主: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4170959530000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找到了,可以利用触摸屏设置参数~

楼主:
目前DTC1000和PLC通讯已经正常,

触摸屏和PLC通讯正常,

可以通过触摸屏设置DTC1000的目标温度

(前提是在PLC程序里面邀设置好合适的检测温度上下值,否则设置的目标温度超过这个检测范围值就会是通讯中断)。

程序如下:

在触摸屏上面通过改变D4的值来改变目标温度值。

目前的问题:

1.怎样通过触摸屏设置DTC1000的输入传感器类型?

(默认是PT100,但我使用的是K型热电偶)

注:当前没有设置传感器类型,但依然可以检测当前温度,为何?

2.我增加了一台DTC2000温控器,对这台温控器如何检测温度(已接好K型热电偶)?

如何设置第二个温控器的站号?是否有例程或是一些提示?

请大家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目前问题差不多解决:

方法:用触摸屏与DTC温控485通讯,在触摸屏软件的模组设置中要正确,Delta Controller ASCII 或Delta Controller RTU(根据DTC的通讯参数而定,出厂默认是ASCII),参照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1-8A32-249200D659C3设置。把必要参数利用触摸屏设置完毕之后再使用PLC来与DTC模块通讯进行其他的控制。

在此多谢杜工的帮助!(DTC1000无输出的问题已经解决,H1068变成了0即停止状态,改为1即可)

网友A:
TO:wanever

关于DTA,DTB,DTC系列温控器恢复出厂值的文件已经发送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wanever

关于DTA,DTB,DTC系列温控器恢复出厂值的文件已经发送给您。

收到,谢谢!

网友C(2009-10-08):
各位专家:

我目前使用的贝加莱PLC与触摸屏,显示的温度没有变化,就像死机一样,请问是何原因?

请指教!!

网友D(2010-11-30):
用触摸屏的宏,好方便的啦

网友E(2011-08-26):
救教台达DTC1000模块的通讯设置方法276755460@qq.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