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山武温控能通讯吗?

楼主(2009-07-01):
山武是MODBUS协议

网友A:
只要是Modbus通讯协议就可以使用MODRD、MODWR、MODRW指令实现对第三方设备的访问。

如果不是Modbus协议,只要有RS-485通讯口,就可以通过RS指令实现台达PLC与第三方设备的通讯。

具体范例可以参考台达101例或者台达PLC论坛上的一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