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编程实时检测PLC模块故障?

楼主(2009-07-02):
怎样编程实时检测PLC模块故障?并可以通过上位机报警?

网友A:
S7-300/400?

网友B:
什么PLC啊?

有些PLC内部自己就有系统寄存器表示模块是否故障

楼主:
施耐德昆腾系列,如140CPU41412/之类

楼主:
该读那些系统寄存器呢?

网友C:
哈哈!每个模块输出一个信号!无信号就故障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该读那些系统寄存器呢?

每种PLC有不同的的报警程序...查一下编程手册...

网友E:
模块的在线诊断功能需要模块支持。

楼主:
查了有关资料。已经解决了。

多谢各位支持。每人都来点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