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变频器输出频率的问题

楼主(2009-07-02):
关于变频器的设定值。假设我通过电缆接到变频器的端子上,选择的是中速,也就是输出30hz。然后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我也接入了电流或者电压信号。那我的变频器的实际输出是我变频器中速连接端子输出的30hz还是模拟量输入的信。对应的频率呢?或者是两者的叠加。  我之前用到变频器没有两个都用。

网友A:
没试过,不是很清楚。根据我的理解应该输出30HZ。你可以试一下,我等你的结果。

楼主:
谢谢,不过我现在时要确定方案,所以要确定了是叠加或者是不能叠加才能去实施。

网友B:
模拟量输入和端子频率输入在设定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个不能全选,所以在你两个都有得情况下看你设定的是那个

网友C:
各个变频器设置不同,有不同的结果

网友D:
在速度控制上只有一个是有效的,有端口可以选项择

网友E:
看手册不就知道了!

不行就自己试试看嘛。

网友F:
同时采用多种控制方式,其对应的频率是两者的叠加?

对此,没有答案!

因为你没规定具体的品牌,某些品牌可以同时采用多种控制信号(其中一种信号优先)。而某些品牌不可以,如果用另一种信号控制,必须停机设置。

网友G:
非常同意7楼的说法。

网友H:
大多数变频器的频率设定信号的选择,是要先进行设定的,而且大多只能选一种信号来控制频率的输出。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那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变频器的输出有的变频器可以同时由两个控制信号控制,但是只有一个有效,有个优先序。有的变频器只能由一个信号控制。不能同时两个。但是都不能由两个信号叠加。是这样的吗?  那如果我通过总线设定一个值,然后又用电位器接模拟量输入呢?可以叠加吗?

网友G:
可以叠加,但需要在变频器里面设置的。无论你怎么设置,同时起作用的只能有一个信号。

网友A:
应该要变频器支持叠加的才可以吧,我用过的变频器中支持叠加的不多。不同的变频器好像叠加的方式也不相同。这要看你需要什么功能

网友I:
这两个频率给定信号可以通过多功能端子相互切换,也可以相互叠加,进行组合给定,具体要看变频器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J:
本人从事维修变频器行业6年多了,先后修好过:安川,西门子,富士,三菱,施耐德,日立, ABB, 伦茨、台达、台安等变频器。如有需要维修请打电话:13522157078 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