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请教一个问题,IFIX与西门子S7-300通信,用S7A驱动。

楼主(2009-07-02):
高手们请教一个问题,IFIX与西门子S7-300通信,用S7A驱动。
我在上位机通信时只能读到 M 区的值。其他I,IW,Q区的值读不到,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都可以读到,你用powertools先测试通信,通信正常的话,只要地址格式正确就可以读取。

网友B(2009-08-20):
S7A应当是最好用的西门子驱动,最新的版本是7.2

能建立和S7SIM的通讯

-------------------------------------------------------------------

MY BLOG:blog.sina.com.cn/hunterco

网友C(2009-11-10):
0-255,有限制,最好用OPC,你用哪个不好用,或直接用引到

网友D:
kepware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