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 studio中如何查询PLC标签?

楼主(2009-07-02):
在FactoryTalk studio中如何查询PLC标签?

在查看别人的HMI程序,和PLC程序一起查看的时候,如果一个页面一个页面的翻取查看标签会比较麻烦,请问有没有这样的工具能查询到FactoryTalk studio中调用可哪些PLC的标签?

谢谢!

网友A:
优价销售美国罗克韦尔AB :PLC 1746、1747、1756、1761、1762、1764、1769、1771、1785、1784,1794、触摸屏2711、2711P、变频器:PF4M,4,40,40P,400,400P,70,700,700S,低压电器、软启动器150系列等系列产品 (库存充足)
艾默生全系列~!!~! (库存充足)
商务QQ:277375575 手机:13459141670

网友B:
这是一个关于HMI最基本的问题,HMI中有上位标签和下位标签之分,上位标签只用与HMI本身,比如点击这个按钮弹出个别的按钮什么的,下位标签就是和下位程序连接的了。上位标签双击即可看到,下位标签右击,然后点击Animation选项,找里面打对勾的就可以看到下位标签了,里面用的一般有可见性,颜色和Touch几个,看需要了,把这个标签复制,在下位全局变量搜索一下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