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电缆的对地电容效应

楼主(2009-07-02):
                我们那里有一台用变频器带的电机,经常出现问题。

                老是出现报警,用摇表摇电机,没有对地,电机也是好的。

              就是有一个问题,线路对地有电容。怀疑是这个问题影响了变频器的,这段电缆只有40米长,没有用屏蔽线的。

             不知道如何解决,请各位高手给个办法。

网友A:
按理说40米的电缆一般应用没什么问题,如果楼主确定是电缆分布电容造成的报警,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1,使用V/F控制方式,不要用矢量方式;

2,降低斩波频率(开关频率),如降为4kHz或2kHz;

3,使用输出电抗器;

网友B:
40米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楼主能否把变频型号,以及报警号码说下...

网友C(2012-12-29):
不知道您解决没有。任何动力电缆都有对地电容。不知您的变频器的控制电缆是否用屏蔽电缆接的,这是一点。另就是40M的距离虽说不是很长,但要是周围的电网环境,接到电机的动力电缆需用屏蔽电缆,若不用的话需穿管接线,总之需要屏蔽处理。同时应避免电机电缆与其它电缆长距离平行走线,这样才能减少变频器输出电压快速变化而产生的电磁干扰。如果控制电缆和电源电缆交叉,应尽可能使它们按90度角交叉。与变频器有关的模拟量信号线与主回路线分开走线,即使在控制柜中也要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