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怎么外接个电位器来调主频率

楼主(2009-07-02):
台达变频器的主频率可以外接个电位器来调速吗?

电位器选多少欧的,参数怎么设置.

麻烦了!

网友A:
当然可以,3K~5K欧,接在+10V,GND,AVI...P00设成01,其余按实际应用.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现在就去买个回来

网友B:
电位器选用2.2K的就可以....接线,参数按照楼上大大的

网友C:
汗~~~我记得说明书上有提示电位器应该用多大的把,,,

老兄,,你说明书不看直接问,,真会省事

网友D:
这叫马拉松是的学习变频器

网友E:
如果我想电流式输入应该怎么做

网友F:
对:alb 关于

如果我想电流式输入应该怎么做

内容的回复:

没电压哪里来的电流呢?

网友G:
对:alb 关于

如果我想电流式输入应该怎么做

内容的回复:
把P00改成d02,然后用一脚接GND       另一脚从ACI脚输入电流信号4-20mA

网友H(2010-01-11):
怎么都不看说明书的啊!!!

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怎么都不看说明书的啊!!!

汗!!!!!

说明书上东西,麻烦就不要问了!浪费大家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