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再生制动电阻如何选择

楼主(2009-07-02):
我用的是ASD-A1021MA伺服驱动器和相应的电机,空载运行达到额定的2000rpm没有问题,可是加上负载之后,在1200rpm运行半分钟左右就ALE05了,我看应该是再生制动报警,所以想加一个制动电阻,不知道如何选型,请各位高手帮一下忙,谢了!

楼主:
好的,谢谢!

期待各位的解答!

网友A:
什么负载? 再生报警必然有发电能量,伺服加载后是被拖着走的吗?

网友B:
内部的制动电阻是否接好了,需要短接片的,半分钟就报警不太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负载? 再生报警必然有发电能量,伺服加载后是被拖着走的吗?

现在就是一般的负载,没有发电的情况发生,负载都是电机拖动的,没有负载拖电机情况的发生,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我换了一个750W的驱动器,拖动1KW的伺服电机,呵呵,运行到1800rpm还没有报警,所以估计是内部制动电阻不正常造成的!

电机拖动的是偏心轮,监测显示负载一直有很大的波动,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各位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电机如果拖偏心轮的话,负载变动是容易想象的,而且很可能周期性地出现电机被偏心轮反拖的情况,之所以换了大电机报警减缓,可能是由于大电机的惯量大,受波动负载的影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如果拖偏心轮的话,负载变动是容易想象的,而且很可能周期性地出现电机被偏心轮反拖的情况,之所以换了大电机报警减缓,可能是由于大电机的惯量大,受波动负载的影响小。

感谢波恩的解说,谢谢!加你为最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