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
GIS与SCADA在城市供水系统中的结合

楼主(2009-07-02):
在大中城市的城市供水系统中会存在两个系统:即城市管网GIS系统和管网SCADA系统。 这两种系统一般是由两个公司完成的。GIS由软件公司完成,主要用于显示城市管网、泵站、水厂的布,显示城市供水的地理信息参数,软件的系统功能强大,可以无级缩放地图。SCADA系统一般由自动化公司建设,它包括两部分管网、泵站的监测点和上位机SCADA系统,SCADA系统可以显示各供水管网的工作参数:压力、流量、电流、电压、工作状态等参数及工艺画面,但画面功能相对较弱。 由于两个系统是由两家来做因此两个系统也是相对独立的。因此在城市供水调度中心常见的放置两套置,在需要查看城市管网分布地理信息时,使用GIS系统。当需要查看各点的工作参数时使用SCADA系统。 其实两者可以有机的结合起来。 一般的GIS软件公司都有大量的计算机程序员,对计算机编程非常了解,但对SCADA系统不了解,认为其包括硬件部分,不容易掌握。SCADA公司刚好相反,有大量的自动化公程师,对RTU/PLC、组态软件、仪表电器、控制器编程十分了解,但对计算机编不熟悉。因此造成了GIS系统与SCADA系统的长期分裂。 其实GIS系统和SCADA系统可以有多种结合方式: 1、数据库方式 SCADA系统采集到现场数据后可以存放在数据库中,GIS系统从数据库中读取相关的数据。这种方式比较容易实现,也是现在很多系统采用的方式。 2、GIS内嵌RTU驱动 第一种方式虽然简单,但由于系统数据要经过SCADA软件___数据库___GIS软件,数据流程比较长,需且需要多买一套或多套SCADA软件。因此有一部分有实力的GIS公司会选择直接从RTU中读取数据。这就涉及到编写RTU驱动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个懂自动化的给GIS编程人员详细讲解一下SCADA的工作机制、RTU的通讯协议。GIS可以编写相关的驱动。但系统的稳定性由编写人员的水平决定。

楼主:
在大中城市的城市供水系统中会存在两个系统:即城市管网GIS系统和管网SCADA系统。 这两种系统一般是由两个公司完成的。GIS由软件公司完成,主要用于显示城市管网、泵站、水厂的布,显示城市供水的地理信息参数,软件的系统功能强大,可以无级缩放地图。SCADA系统一般由自动化公司建设,它包括两部分管网、泵站的监测点和上位机SCADA系统,SCADA系统可以显示各供水管网的工作参数:压力、流量、电流、电压、工作状态等参数及工艺画面,但画面功能相对较弱。 由于两个系统是由两家来做因此两个系统也是相对独立的。因此在城市供水调度中心常见的放置两套置,在需要查看城市管网分布地理信息时,使用GIS系统。当需要查看各点的工作参数时使用SCADA系统。 其实两者可以有机的结合起来。 一般的GIS软件公司都有大量的计算机程序员,对计算机编程非常了解,但对SCADA系统不了解,认为其包括硬件部分,不容易掌握。SCADA公司刚好相反,有大量的自动化公程师,对RTU/PLC、组态软件、仪表电器、控制器编程十分了解,但对计算机编不熟悉。因此造成了GIS系统与SCADA系统的长期分裂。 其实GIS系统和SCADA系统可以有多种结合方式: 1、 数据方式 SCADA系统采集到现场数据后可以存放在数据库中,GIS系统从数据库中读取相关的数据。这种方式比较容易实现,也是现在很多系统采用的方式。 2、 GIS内嵌RTU驱动 第一种方式虽然简单,但由于系统数据要经过SCADA软件___数据库___GIS软件,数据流程比较长,需且需要多买一套或多套SCADA软件。因此有一部分有实力的GIS公司会选择直接从RTU中读取数据。这就涉及到编写RTU驱动的问题。 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个懂自动化的给GIS编程人员详细讲解一下SCADA的工作机制、RTU的通讯协议。GIS可以编写相关的驱动。但系统的稳定性由编写人员的水平决定 网址:http://www.echocontrol.com 邮件:shiweihua@echocontrol.com blog: http://echocontrol-tech.blog.sohu.com

网友A:
现有很多有实力的客户都有这方面的需求,看谁先整合的好,谁就有优势咯。

网友B:
GENESIS64 动态3D SCADA软件可以应用在这些广大领域的SCADA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