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X2N 顺序梯形图 的问题

楼主(2009-07-02):
大家好 我新手的 麻烦大家帮个忙 在此谢过了

  我想用顺序梯形图做两个独立的顺序控制 比如X0得电 S20 到S21到。。。。。S30结束 在此之间 如按X1 另一路 S40到S41到。。。。S50结束    当一个循环完成后 再次按X0或X1(或同时按X0、X1) 第一路或第二路(或一、二路同时)一步接一步动作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这样做 如不可以 我应该怎么做 再次谢过

楼主:
没人回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可以这样做!你在梯形图里面分别用X0置位S0,X1置位S1,再分别按你的要求写2路SFC,每一路的一个循环完成后复位其上一个S块就好了!这样就可以实现你说的要求了,当然中间需要加一些互锁之类的状态,SFC就怕会乱跳!

网友B:
M8002    SET  S0,并行分支X0 SET S20,X1 SET S40,。。。。。。。最后循环结束两条分支SET   S0

网友C:
没问题,以为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至今没发现设备有什么异常

网友D:
恩,3楼说的比较实用,一般也这样做的

楼主:
谢谢大家

我按三楼说的那样做 两条回路不能同时执行 只能执行其中的一条回路 比如按X0 再按X1就不起作用 可能程序有点问题 还望大家赐教 谢谢

楼主:
简单程序如下:

LD M8002

SET S0

STL S0

LD M8000

MPS

AND X0

SET S20

MPP

AND X1

SET S40

STL S20

LD M8000

OUT Y0

OUT T1 K50

LDP T1

SET S21

STL S21

LD M8000

OUT Y1

OUT T2 K50

LDP T2

SET S0

STL S40

LD M8000

OUT Y3

OUT T5 K50

LDP T5

SET S41

STL S41

LD M8000

OUT Y4

OUT T6 K50

LDP T6

SET S0

RET

END

网友E:
没事多看看书

网友F:
我觉得,这个不用STL 不是更好吗,

网友G:
方法应该有好几种吧,自己多多动动脑吧

网友H:
软件摸摸就会了 、、、、、、

网友B:
两路步进里插跳转.........

楼主:
呵呵 找到原因了 谢谢大家了

原来不用返回S0的(有双线圈错误) 直接复位循环的最后一个就可以了(如上面程序两个SET S0改为RST S21和S41)

小弟新手的 也不知道悬赏10怎么给大家的 不好意思

发现用程序检测(如果要一直循环返回初始状态时)会出现双线圈错误 但是不影响程序的运行 我刚看了我们以前的程序 也出现这种双线圈错误 程序都运行了三年多了

网友I:
完全可以,第一个顺序控制写完后,写入RET,第二个顺序控制写完后,也写入RET即可,这样就是两个顺序控制。

网友J:
plc编程,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但殊途同归。

网友K:
引用 楼主:

呵呵 找到原因了 谢谢大家了

原来不用返回S0的(有双线圈错误) 直接复位循环的最后一个就可以了(如上面程序两个SET S0改为RST S21和S41)

小弟新手的 也不知道悬赏10怎么给大家的 不好意思

发现用程序检测(如果要一直循环返回初始状态时)会出现双线圈错误 但是不影响程序的运行 我刚看了我们以前的程序 也出现这种双线圈错误 程序都运行了三年多了

双线圈没影响,可以在初始S0处加入原始条件,上升沿有效,可消除双线圈报错

网友G:
大家这么热心呀!学习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