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种品牌型号的变频器运行中输出线路短路也有保护

楼主(2009-07-02):
有谁知道有那种品牌型号的变频器(小功率,通用型)在运行当中,若输出端的线路短路、下地也能保护变频器不会坏的(如整流、输出的IGBT等)

楼主:
各位老大,交流一下吧。

网友A:
呵呵,楼 主真幽默。

网友B:
就是IGBT短路保护,这点不难做到,可以交流.

w18839@163.com

021-56868409

王先生

楼主:
本单位已经因为以上同一原因,炸掉四台5.5KW变频器,因为在保修期,免费更换(没说实情,说了肯定不保),打开基本上都是线路板拉弧,IGBT或整流桥烧,是不是输出端有三只传感器变频器保护更齐全呢?一般小功率通用型的变频器大部分都是输出端只有一只传感器检测,如果是没传感器的两相在运行中短路,快溶未断,IGBT或整流桥已经烧(很多国产变频器的IGBT短路保护确实是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