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家的单相三孔插座顶孔接什么线?

楼主(2009-07-02):
我家的单相三孔插座顶孔没有接任何线空着,因为不知接什么线?配电箱内只有进来一根火线一根零线。其它人家的情况与我相似,我还没有看到真正符合要求接线的单相三孔插座,因此现在使用三脚插头的电器,保护线都形同虚设,没有起到任何保护作用。不知朋友们家里是否这样?你们那里这种不符要求的情况是否也很普遍?都见怪不怪了。
那么单相三孔插座应该如何接线才符合要求呢?

网友A:
单相接线为左零、右火、上地

网友B:
应该是地线,自己接吧,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C:
这是大多数过去建造的老房子家庭供电方式。我做过这样的,用触电保护器做在总开关前面,寻找墙体内钢筋,把接地线接入墙体钢筋。遇到漏电即刻跳开触电保护器!不要把各种管道当接地体!接地线接在管道上要闯祸的。不值得!花点力气寻找墙体内钢筋!

楼主:
接地?那接地线从那引来?供电部门是否应该单相三线进户?即火线、零线、保护线?因为不同的供电系统保护线的连接也有所不同,3楼的方法较为安全实用。

网友D:
就像三楼所说的吧!!

网友E:
你说的应该是老楼的    新的楼  配电箱就接有接地线

网友F:
接地线,现在新房子大部分都有地线到户了。

网友G:
现在的楼 配电箱都有地线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楼 配电箱都有地线了

是这样,但真正接地线的还是不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楼 配电箱都有地线了

是这样,但真正接地线的还是不多

网友J(2010-07-06):
1、“配电箱内只有进来一根火线一根零线”的老房子,要求房外进户零线重复接地;

2、“配电箱内只有进来一根火线一根零线”的老房子,要求房外进户零线重复接地;室内单相三孔插座顶孔接零线,即PEN线;

3、“配电箱内只有进来一根火线一根零线”的老房子,要求房外进户零线重复接地;室内单相三孔插座顶孔接零线,即PEN线、一旦家里设备漏电,室外保险爆掉,切断电源保护,这样做叫保护接零;

网友J:
4、在户外配电箱,要求安装漏电保护器,即两根电源线通过漏电保护器;

5、在户外配电箱,要求安装漏电保护器,即两根电源线通过漏电保护器,但是这个保护器在漏电时拒动,保险爆了也不动作;

6、在户外配电箱,要求安装漏电保护器,即两根电源线通过漏电保护器,但是这个保护器在漏电时拒动,保险爆了也不动作,这种规定不懂漏电保护原理,属瞎指挥!

网友J:
7、新房子不同,配电箱内进来一根火线L、一根工作零线N、一根保护零线PE;

8、新房子不同,配电箱内进来一根火线L、一根工作零线N、一根保护零线PE,室内单相三孔插座顶孔接保护零线PE,起保护接零的作用;

9、室外配电箱要求安装漏电保护器,一根火线L、一根工作零线N通过漏电保护器,一旦室内漏电,漏电电流只要超过几十毫安,漏电保护器就能迅速切断电源,这种保护作用叫“漏电保护”;

网友J:
10、配电箱内进来一根火线L、一根工作零线N、一根保护零线PE,其供电方式称之为三相五线制供电;

11、三相五线制供电比三相四线制供电,多了一根独立的保护零线PE,作用就是系统多了一种“漏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