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能EDS1000故障E021

楼主(2009-07-02):
一台EDS1000-1.5KW变频器,上电显示E021,查说明书说是保留,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碰见过此故障的朋友,请指点一下!

楼主:
没有人用过易能变频器吗

网友A:
我猜可能是通讯干扰问题。具体要看具体运用情况,这个是保留参数,不好臆断。
提供易能技术部号码给你:26546686

楼主:
还有人知道吗

网友B:
楼上的哥们,我以前俺装了一台也安装了一台是宾馆恒压供水滴也是出现了那个报警,一查,乖乖,原来是把VCI的滑动电阻和接地线搞错 了,后来调换了就好了。感觉奇观就再试了一下,又出现了那个报警。楼上滴可以试试,记得搞好了请我搓一顿哦

怪了。。。

网友:
我是空载试机

网友C(2009-08-14):
我的EDS1000 7.5KW是雷击后出现021错误的.上电就报错.厂家建议寄回工厂维修,说可能是CPU板有问题.我查主回路和模块没事.厂家的技术员没有说E021的具体含义.5 楼的情况也可以参考一下.可能是IO部分有问题?.?????

网友C:
5楼的将10V/5V通过滑阻接地了?

楼主:
厂家也是说让我把机器返回到厂家

我们 直接给客户报废了

网友D(2011-05-10):
以后建议客户别要用这个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D:
这个品牌的变频器太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