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tors(赛多利斯)金属探测器故障(EMS218)?

楼主(2009-07-02):
各位大师,不知谁有Sartors(赛多利斯)金属探测器故障(EMS218)的中文说明书,如果不会剔除金属,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2009-12-24):
不会剔除金属:

1.确定剔除器工作类型 气动型:是否有气压

                                          螺旋管型:是否被卡住

2.确认金探的参数设置是否为自动剔除

3.确认剔除装置有无电压输出

韩国纳宇金属探测器    聂保义    0769  23292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