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200a无电机试运转

楼主(2009-07-02):
请教各位:

        三菱mr-j2s-200a无电机试运转,报E16正常吗?驱动器只接了主回路和控制回路的220V电源,CN1-CN3没有接线,编码器电缆也没有接.不知三菱伺服能不能进入像变频器那样的开环调试模式?

补充一下:这台驱动器上电时充电旁路继电器是不吸合的,不知和我没有外接控制线路有没有关系?输出U,V,W三相通过一个继电器的两对常闭触点通的.驱动板上有一个插坐,三根插线通到制动电阻上,万用表量三根线之间是通的,估计是温度传感器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朋友们帮忙了。

网友A:
晕  编码器不接会报警的。。。。

楼主:
无电机运转的话接了编码器线有用吗?电机轴不转,编码器不会有脉冲过来的.楼上的高手讲讲.

网友B:
你是如何转到 无电机运转 模式的?

楼主:
按MODE切换到RD-OF,再按5次UP键,按SET 2秒钟,出现D-03就是无电机运转模式.

网友B:
无电机运行模式不能接电机!

网友B:
其他控制回路的线应该接.

楼主:
我就是没有电机和编码器电缆之类的附件,不然也就直接调试了。我想问的是它有没有特殊的测试模式,通过简单的参数设置,可以空载运转,测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