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变频器上电显示P.OFF

楼主(2009-07-02):
今天,维修一台国产变频器,康沃的机子时遇到了问题,请求帮助,机型P2   11KW。经初步检查,主回路都正常,然后对直流母线上电(P、P-之间)检测,键盘面板有显示,为:P.OFF,始终不跳零,测量直流母线电压只有360V(我的直流电源是正常的,单独测试时电压为510V左右),很不明白,为什么会拉低那么多?将电源板和控制板都去掉后,再上电(P、P-之间)测试直流母线电压正常;然后将电源板装上再测试直流母线电压时又为360V左右,检查电源板,没有发现问题,不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了,特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对此表示感谢。

网友A:
中间是不是串接电阻了还是可控硅(继电器)之类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中间是不是串接电阻了还是可控硅(继电器)之类坏

应该不是,因为单独测试驱动板和电源板时直流母线电压都正常,就是把两个已连接好再测试就不行了,母线电压就被拉低到360V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B:
康沃的机器质量怎么样?

网友C:
你的接触器好着吗

网友C:
要不你单独给电源板和主板上直流电试试,看显示是否正常,最好串个灯泡如果电源板有问题可以保护

网友D:
可能是你主板检测部分问题!检测认为电压低继电器不吸合,那么电流经充电电阻有压降!重点查一下主控板上LF353!

网友D:
有问题可以讨论,这种机器我修的比较多!13013926810

网友E:
检查电压检测的电位器和电容。

网友F:
电容接上没有,不接电容有可能是360伏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由于出差刚回来,这台机器还没有弄好,我会按照你们所提示的去进行,有结果了会给出说明的,再次表示衷心感谢!

网友G:
这个机器应该是有3相电检测电路的,

你把3相电检测电路的一个光藕的次级短接就解决P.OFF问题了!

你从3相电输入端好好看看电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助,最终发现问题是制动单元引起的问题,驱动也有点小问题,更换驱动光耦和模块后问题解除。

网友H(2009-08-09):
最近接到一台康沃G3,11KW的变频器,是漏水导致电源和模块坏,现更换模块修好电源,静态时各相驱动电压正常,但一运行变频器模块又炸,如果不装模块,上电就报ER17电流检测故障,请教各位,在不装模块下怎样取消报警,以便测试动态电压,谢谢。

网友I(2010-03-13):
你把电流检测取消掉,试试看。。

网友J(2011-03-02):
各位老大好!我现在也接到一个康沃P2 15KW/380V变频器,启动就报P.OFF,频率是0就不报.有频率一运行就报P.OFF.

网友K(2011-08-12):
测量驱动波形尝试,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L:
这种机器我修的多:电话、15060827522

网友M(2011-12-08):
我今天也遇到了同类问题P.OFF,不同的是变频器是艾黙生EV3000-4T0220G的,特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对此表示感谢!

网友N(2023-07-24):
整流桥和IGBT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