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保存WinCC历史数据

楼主(2009-07-03):
大家好,我是新手,想请教一个问题:

WinCC6.0历史数据存放在硬盘什么位置?

什么方法可以将历史数据读到Excel中?

网友A(2009-11-07):
wincc6.0采用的是SQL SERVER2000数据库来实现实时和历史数据库,你可以在ODBC数据源中看到两个数据源,采用普通的数据库SQL语言就可以将历史数据读到EXCEL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