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存WinCC历史数据

楼主(2009-07-03):
大家好,我是新手,想请教一个问题:

WinCC6.0历史数据存放在硬盘什么位置?

什么方法可以将历史数据读到Excel中?

网友A:
SQL数据库中,使用VBS读取数据库,然后写入Execl,或者向西门子购买专用软件。

楼主:
请高手讲的详细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