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故障

楼主(2009-07-03):
一台315kw软启动器带245KW电机。投运前用一个小电机调试启动运行正常,带上245KW电机后启动 时电流表打满,启动器显示启动指示 ,电机动了一下就不动了,最后显示启动失败指示。请各位师傅帮助分析一下原因,谢谢了。

QQ:1056424166

网友A:
面板显示的什么故障代码

网友B:
技术支持一下 QQ957177760

网友C:
根据说明书,对照电机,把软启动器的参数正确的修改一下

楼主:
故障已排除,软启动器输出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