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电机如何计算用电量

楼主(2009-07-03):
一个小问题.比如,一台1KW三相笼形电机满载运行1h用多少度电?

网友A:
根号3*U*I*COSφ*H

网友B:
学习中,关注中,这么好的问题怎么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C:
如此简单的问题,有意义吗?

网友D:
注意铭牌上标注的可是输出功率。如果满载要看电机的效率。

楼主:
一楼的U和I是要区分接法的,如何区分?

网友E:
搞台电机接上电试下撒,期待,试验结果,参数......

网友A:
电压就是加在电机的电压,电流就是实际电流。不区分接法

只要是三相电机都可以用这个估算。

如果要精确的得到用电量用三相电能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