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与台达变频器通信问题 请大侠门教我

楼主(2009-07-03):
昨天做一个工程,使用FX2N_PLC与FX2N-485-BD再与DELTA(台达)VFD-B变频器通信,以前没用过这种变频器,搞到今天还没弄明白变频器端RJ-11的EV,GND,SG-,SG+与FX2N-485-BD通信板RDA,RDB,SDA,SDB,SG到底该怎么接线?变频器说明书上也没有说清楚.请问知道的同行能帮帮忙告诉我吗?非常谢谢!

网友A:
我三菱和台达 通讯没有做过,和东元通讯到是做过.再485BD上要把,SD--RD 短接.是为了偏PLC,让他发出之后立刻返回效验.这个是基本方法.因为都是2线.如果通不出找我.我可以给点建议给你.QQ181673291

网友B:
SG-接SDB 和 RDB
SG+接SDA 和 RDA

网友C:
www.irex.com.tw 网上有PLC编程自学软件,可以仿真运行,有详细例程。

网友D:
只于三菱的连过 不过是看人家师傅连的 貌似很简单 呵呵

网友E:
三菱和三菱的做起来当然时简单了

网友F:
三菱的RS485读和写是分开的,所以只要将读和写的正接在一起,负接在一起,就可以了,2楼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