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C扩容调速,启动时励磁电流不稳定,易烧励磁保险,电机发生冲击现象

楼主(2009-07-03):
      我用的直流调速是35A的590c扩容成800A的,直流电机是Z4系列182kw,440v,750r/min。正常使用一年后,故障现象是电机启动时励磁电流不稳定,易烧励磁保险,电机发生冲击现象。当电枢电压达到200V以上后,励磁电流就稳定了,电机能够稳定运行,进入弱磁状态后也挺好的。把励磁反馈选择为电压反馈,启动电机一切正常,没有冲击现象,说明励磁模块没问题。把励磁恢复成电流反馈,重新启动电机,用示波器观察励磁直流电压,发现一个波头有突变现象,观察此波头对应的触发脉冲,正常时为9ms的宽脉冲,故障时脉冲的前沿突然消失,脉冲后沿宽度还剩约4.5ms,查对应脉冲变压器初级的脉冲信号,脉冲前沿也在做同样突变。平行排线插头也没问题,这种故障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方案请链接:www.comeon365.com/bbs/dispbbs.asp

网友B:
换一块主板试试.......

网友C:
扩容机子~相序有无问题 检查下

楼主:
相序没有问题的,因为本设备已经正常运行了一年多时间,突然出现这种故障现象的,同时安装的其他两台500A的590C扩容调速能够正常运行。

网友D:
你是什么方式反馈的,如果是编码器反馈,换一个编码器试试,还有查一下是否有干扰!

网友C:
锁相同步电路有无问题

楼主:
这台扩容的直流调速主回路是模拟测速反馈,励磁回路是电流反馈

网友E(2023-05-18):
励磁相位不对

网友F(2025-04-23):
测速反馈电机有没有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