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启动,连接到数据后死机

楼主(2009-07-03):
现有一台研华的工控机,之前用的PCA 6006 B2的主板,一切运行正常。现坏了,换成PCA 6006 A1的主板。重做系统及安装WINCC。

1、在不连接数据线的情况下,可以正常进入运行界面(图行运行系统);

2、但是数据线一连接上(使用CP5611、DP)启动图形运行系统(只启动此一项),且接收到数据以后2--3秒钟,电脑立马卡住,死机。

3、数据线连接上,不启动图行运行系统,可以正常启动(点运行按钮)

补充:重做系统后,在关机界面中没有待机这个选项(选项呈暗色)。所有驱动是用主板所配的光盘安装的。曾咨询过西门子客服,说有可能是研华的主板与5611卡不匹配。

各位前辈是否曾有碰到过类似问题。小弟在此静候。

网友A:
我们的项目都是用的研华工控机,但没碰到这种情况,具体的主板型号就不是很清楚!

楼主:
对:s_york 关于

我们的项目都是用的研华工控机,但没碰到这种情况,具体的主板型号就不是很清楚!

内容的回复:终于有点回音了,虽然没有最终结果,但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B:
這種情況我遇到過一次,在對廠商退換工控機的時候,得到廠商的答復為主板供電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這種情況我遇到過一次,在對廠商退換工控機的時候,得到廠商的答復為主板供電不足。

这样如何解决呢?只能退换主板吗?还有,您指的主板供电不足是指主板内部供电还是工控机的电源母板接口供电?还望指教`

网友C(2009-08-05):
们的项目都是用的研华工控机,但没碰到这种情况,是你的数据连接有问题

网友D: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跟厂家联系之后,说是工控机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