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中如何实现语音报警

楼主(2009-07-03):
如题:希望各位大虾知道的帮助下小弟。

网友A:
有播放声音的函数可以播放WAV格式的声音

网友B:
可以加入directX控件

网友C:
InTouch自己有个函数(playsound(SoundName,Flags))就能调用系统播放器播放声音,仅限于wav格式的文件;当然你也可以调用Windows Media Player控件播放所有其支持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InTouch自己有个函数(playsound(SoundName,Flags))就能调用系统播放器播放声音,仅限于wav格式的文件;当然你也可以调用Windows Media Player控件播放所有其支持的格式。

具体程序语句该如何写?

网友D:
PlaySound ("c:\horns.wav",1)

1表示异步播放声音,你完全可以看说明书啊,安装好INTOUCH后系统自带说明书的,如下:

"C:\Program Files\Wonderware\InTouch\InTouchRef.pdf"

搜索一下函数PlaySound自己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