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DCS连接问题

楼主(2009-07-03):
请各位高手,我的工程是触摸屏有两个口一个直接连接s7300cpu314另一个连接DCS请教高手上位DCS能不能监视和直接控制PLC

网友A:
可以啊,S7300上加一个CPU342加上MODBUS协议狗,就可以直接和DCS通讯了。当然DCS也要支持MODBUS协议。

楼主:
谢谢,但是现在只能监视不能控制,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B:
在上位用OPC对PLC上的数据进行采集啊,再进行监控。

网友C:
1、可以通过PROFIBUS协议。

2、可以通过MODBUS协议。

3、可以通过OPC协议。

当然前提是两边的设备都要支持同种通信协议,且要进行相应的编程。

网友D:
用到得协议有:

1、PROFIBUS协议。

2、MODBUS协议。

3、OPC协议。

但是大部分都用485和DCS通讯,在DCS上寻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