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09-07-03):
引言
在现代工业中,采用变频器控制的电动机系统,有着节能效果显著、调节控制方便、维护简单、可网络化集中、远程控制、可与PLC组成自动控制系统等优点。变频器的这些特质使其在电力电子系统、工业自动控制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市场上不同型号规格变频器的安装、接线、调试各有特点,但主要方法及注意事项基本一致。本文阐述了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并对其进行分析。

2 变频器常见故障分析
2.1 维修的原则:先静后动
静是指不通电状态,动是指通电后的工作状态。检修开始时,要先静下来,不要盲目动手,应多问。例如: 问清是否违反操作规程、出现故障时的现象、是否更改过内部参数等,根据情况对故障作客观的、大致的分析,再根据变频器显示的故障提示,判断故障部位。检修时,应先仔细阅读变频器说明书,了解其检修注意事项。
不要贸然通电,通过眼观、手摸、鼻嗅等先做必要的安全检查,以免引发新的故障。
(1)检查快熔FU是否烧断;
(2)检查线路板上元件引线间有无碰锡、碰线或细金属落在二线间;
(3)检查电容器、整流桥、逆变桥、集成电路等元件有无明显烧坏的痕迹;
(4)检查线路板上是否有水滴(尤其在潮湿环境中使用的变频器);
(5)检查线路板上是否有灰尘。
通过以上检查,可发现变频器是否有短路故障点及元件的炭化熏黑部位。
2.2 参数设定不当时易碰到的问题
(1)变频器在电机空载时工作正常,但不能带负载启动
这种问题常常出现在恒转矩负载。遇到此类问题时应重点检查加、减速时间设定或提升转矩设定值。
(2)变频器开始运行,但电机还未启动就过载跳停
如冶金厂一台725kW-6电机,投入运行时,跳停频繁。经检查,偏置频率原设定为3Hz,变频器在接到运行指令但未给出调频信号之前,电机将一直接收3Hz的低频运行指令而无法启动。经测定该电机的堵转电流达到50A,约为电机额定电流的3倍;变频器过载保护动作属正常。改偏置频率为0Hz,电机启动得以恢复正常。
(3)频率已经达到较大值,但电机转速仍不高
比如一台新投用的变频器频率设置已经很大,但电机转速明显较同频率下其他电机低。检查频率增益设定值为200%。由于频率设定信号增益为设定模拟频率信号对输出频率的比率,即如设定频率为40Hz,实际输出频率仅为20Hz。将设定增益改为100%后,问题得到解决。
(4)频率上升到一定数值,继续向上调节时,频率保持在一定值不断跳跃,转速不能提高
遇到上述问题,应检查最大转矩设定值是否偏小、变频器的容量是否偏小。
2.3 外部环境易引发的问题
如果变频器操作室的制冷、通风效果不良或风扇损坏,易发生过热保护跳停。应注意保持变频器周围环境清洁、干燥,严禁在变频器附近放置杂物,应使之远离振动源和冲击源。
每次维护变频器后,要认真检查有无遗漏的螺丝及导线等,防止小金属物品造成变频器短路事故,尽量降低各类电磁干扰。测量变频器(含电机)绝缘时,应当使用500V兆欧表。如仅对变频器进行检测,要拆去所有与变频器端子连接的外部接线【1】。
如果工作环境内腐蚀性气体浓度较大,不仅会腐蚀元器件的引线、印刷电路板等,而且还会加速塑料器件的老化,降低绝缘性能。在这种情况下,应把控制箱制成封闭式结构并进行换气。
2.4 过流与过载
(1)轻载过电流
如果负载很轻,却又过电流跳闸,应首先检查电动机磁路是否饱和。励磁电流或磁通大幅度增加往往导致磁路饱和,此时铁心和线圈会过热。如磁路饱和,可通过反复调整U/f比来使变频器正常启动。
(2)重载过电流
有些生产机械在运行过程中负荷突然加重,甚至“卡住”,电动机的转速大幅度下降,电流急剧增加,过载保护来不及动作,导致过电流跳闸。
解决方法:首先了解机械本身是否有故障,如果有故障,则修理机器;如果这种过载属于生产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则应考虑加大电动机和负载之间的传动比。适当加大传动比,可减轻电动机轴上的阻转矩,避免出现带不动的情况。如无法加大传动比,则考虑增大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容量。
(3)升速或降速中过电流
这往往是由于升速或降速过快而引起的。可通过延长升(降)速时间或准确预置升(降)速自处理(防失速)功能而解决【2】。
(4)过载
如出现过载现象,应重点检查以下三方面:机械负荷是否过重?三相电压是否平衡?是否是由于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检测部分发生故障而引起的误动作?之后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

3 结束语
本文阐述了变频器的常见故障。若能对变频器多加了解和分析,必将有助于延长变频器的使用寿命,利于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和提高产品质量。

本文来自:北京希林维修论坛(http://www.xilin.cc/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