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是电机烧变频器,还是变频器烧电机

楼主(2009-07-03):
原因是今天客户说我们的变频器把它电机烧了,电机公司的说是,缺相。变频器没有保护,给他解释 了半天。。。他还不相信。我们用的变频器是ABB510的,都有缺相保护的这个功能的。

所以问问大家,对电机烧了,是变频器的错吗?那反过来呢?听听大家的看法。。?谢谢

网友A:
ABB的ACS510变频器对电机保护这一块确实不怎么强.我们厂有500多台510 的变频器在使用,17KW的电机设定的保护电流是31A,可是还是有许多电机因轴承坏而烧线圈.电机都转不动了,变频器还没有报警,查了使用手册也没发现哪里参数设置错误,

网友B:
难说,建议拆开电机查一下。

网友A:
电机烧了你要看具体情况,是 电机轴承坏或负载重还是缺相,变频器缺相引起烧电机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

网友C:
告诉你们客户,他妈生他,还是他生的他妈

网友D:
变频器缺相引起烧电机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电机厂家为了推脱责任才这么说的吧?曾经有电机厂家的服务人员告诉我,7.5KW电机空载电流11A很正常呢!!

网友E: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不过在现场也确认遇到过,电机烧了变频器没有保护这种情况的!

网友F:
这种情况如果变频器是好的还没有坏,就是电机自己的问题,客户故意找的毛病。还要看电机是不是在特定的范围内工作的。

网友G:
电机是可以缺相运行的,只是会出现转矩不足,转矩抖动的问题而已。并且不能长时间运行,ABB的有缺项检测功能的,应该不会导致长时间运行过热导致电机损坏。

不过损坏原因的确应该是在变频器,不是缺相,而是有意无意的设置,变频器放大选型等,导致过载报警值比电机实际值偏大——该报警而未报警。

网友H:
建议打开电机检查一下。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是电机的质量问题

网友I:
 引用二楼“ABB的ACS510变频器对电机保护这一块确实不怎么强.我们厂有500多台510 的变频器在使用,17KW的电机设定的保护电流是31A,可是还是有许多电机因轴承坏而烧线圈.电机都转不动了,变频器还没有报警,查了使用手册也没发现哪里参数设置错误, ”轴承坏了还在用,电机不坏那就奇了,呵呵,人的问题!!

网友J:
变频器放大选型或是过电压

网友K:
设置错误,变频器本可以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保护电机,无非过压,过流,三相不平衡。变频器完全有这个能力。主要还是设置错误。

网友L:
变频器缺相引起烧电机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

网友M:
变频器烧电机可能性在万分之一不到 电机烧变频器那就多的去了

网友N:
可能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O:
    原因很多种,  楼主要仔细分析。

  电机自身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变频器大多数都有缺相保护功能。

  前几天还遇到一台英国 CT 的变频带ABB 的电机, 输出端有一相端子接线不良,都烧断了,还在 运行,变频器也不报警。

   还好负载轻,没什么大碍。 处理一下接头就好了。

网友P:
          15楼说得有道理。

楼主:
嗯    ,有理由。。。。找一个说到客户点头的就行了。。咯咯

网友Q:
如果参数设定没有问题,可以肯定不是变频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