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tep7 4.0 左边的工具烂标题都不见了 求助

楼主(2009-07-03):
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A:
中了病毒  要重装  我的遇到过

楼主:
我也觉得中了病毒 想确认下

我一个VS游戏平台服务器选择 也成了乱码

杀了下毒 没杀出毒

看来先重装下看看了

网友A:
这个病毒会把WINCC图库和 V4.0的中文环境变成乱码 你要小心 杀毒软件查不到的

楼主:
该怎么删除啊 我重装了下还是 这样 英文环境就没问题

难道要重做系统

网友A:
我也找不到其它方法 重装的系统 这个问题遇到的人比较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中了病毒 想确认下

我一个VS游戏平台服务器选择 也成了乱码

杀了下毒 没杀出毒

看来先重装下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