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电机连续空载运行所允许的最大温度是多少!?急!谢谢各位!

楼主(2009-07-03):
请教各位高手电机连续空载运行所允许的最大温度是多少!?急!谢谢各位! 连续空运了几台电机,转速:930 r/min,功率:1.1KW 温度在45度-63度之间,不知是否在正常范围之内!肯请各位高手老师指点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提示:产品铭牌上或产品说明书上应当有标示.

网友B:
应该在正常范围之内,一般温度在七八十度时就开始不正常了

网友C:
看你的绝缘等级了,温度在45度-63度之间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温度在人手能触摸的范围内应该都还OK,但空载下应该还好吧!

网友E:
学习下,请大家多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