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怎么解秘

楼主(2009-07-04):
设备厂家来人对S7-300的PLC设置了密码,请问高人怎么去破<此处内容被屏蔽>码?

网友A:
为什么要破?不想付余款?或者想去看人家程序?你合同不签的?合同不注明要附有源程序?

一般且很多情况下是合同上一般验收完毕付清余款后,工程师会给出源程序并不再设有密码保护,但是很多人……

网友B:
这一块吧要看甲乙双方商议,关键看乙方设备是否存在问题,如果没有存在问题。。甲方会很痛快给钱,也可以提要求不要设密码,以后出问题好解决。

楼主:
其实合同什么的都没问题,是上次厂家来人把程序搞乱了,因为当时没生产,没动过设备.我们要求厂家过来人解决,厂家呢还是派上次那人过来的,脾气特坏,就把PLC给设置了秘码.

网友C:
可能国产设备才会这样的.......

网友D:
也可能设备的质量不怎么好。或者厂家派来的人和厂家有矛盾。

网友E:
问厂家,或自己重编,呵呵

楼主:
是CPU加密啊,难道真的没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F:
是整个程序加密,还是PLC上锁啦,网上有很多的程序爆破方法

网友G:
尊重编程人员的前提下,建议联系编程人员进行处理,实在不行才强行处理

网友H:
解mi这块 要么用软件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还得拆CPU 的ROM

放到芯片解码器上来解mi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I:
网上找解MI软件

 放到芯片解码器上来解

网友J:
其他的每研究过 三菱的就很小意思了 碰三菱jiemi问题的QQ358223129

网友K:
关注一下,以后可能用的到。

楼主:
还是没人回复哦,看来只有花钱才能请得动高手的了

网友L(2009-08-10):
不知道网上说的软件管不管用?

网友M:
厂家直销 大量现货 欢迎询价
西门子CP5612MPI通讯卡6GK1561-1AA00各种解 密软件、总线电缆、6XV1 830-0EH10
总线连接器OBB41 OBB12 20针 40针连接器导轨 CP5611卡.6XV1 830-2AH10
三菱PLC编程电缆:USB-SC09.SC-09
西门子PLC电缆: S7200PLC电缆 :USB-PPI+ PC-PPI
S7300PLC电缆 USB-MPI+ PC-MPI+ S5系列:PC-TTY LOGO电缆S
欧姆龙PLC电缆:CQM1-COF02 USB-CIF02 USB-CN226 CS1W-CN226 等富士、台达、松下、施耐德、永宏、
GE、HITECH人机界面、PRFACE人机界面、AB、爱默生等各种品牌的PLC编程电缆!
Plc锂电池 F2-40BL A6BAT MR-BAT PM-20BL Q6BAT Q2MEM-BAT 3G2A9-BAT08 C200H-BAT09 CPM2A-BAT01
FBT030A FBT020A BR-2/3A BR-2 LIBAT-H BBCV2 6ES7 971-1AA00-0AA0 SL-750 SL-360 SL-770
专业 批发 plc锂电池plc编程电缆 西门子总线电缆/连接器 西门子CP5611通讯卡吗?
QQ :809786900 电话:15817752475
各种型号、品牌编程电缆价优!西门子附件
西门子CP5611 MPI通讯卡6GK1561-1AA00
Profibus总线连接器(35带编程口)
Profibus总线电缆 20针前连接器 40针前连接器
CP5611卡 DIN导轨(830mm)热插拔导轨(530mm)
PLC锂电池!
电话:15817752475 联系人:罗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