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OPC连接求助

楼主(2009-07-04):
我想请教一下WinCC与s7-200 226通讯的问题,我用的是以太网连接,用PC ACSESS作OPC服务器,但是PC ACSESS可以读到PLC中的数据,并且测试正常,WIncc中也可以找到OPC服务器,并能提到变量,但工程运行后变量却不变化,这是为什么? 请帮帮我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再详细一些,比如在OPC中变量是否变化呢?

网友B:
大家一起来学习了呀

网友C:
以前我用WINCC直接通过PPI线 用PC ACCESS 做OPC通信 是可以的    但是通过以太网模块 还没做过

网友D(2009-12-28):
通过以太网连接和PPI协议连接,只是通讯速率不同,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可能是WinCC的变量对应有问题。

在PC access里面应该能看到信号是Good还是Bad,如果是Good,再切换到WinCC,如果是导入PC access的,应该可以读出来的。

QQ:784979763

网友D:
深圳市赛远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是从事工业自动化的通讯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研制生产的SY-S72系列无线通讯模块采用先进的频率合成技术,CPU锁相环控制,专用于西门子S7-200系列PLC和上位机的无线编程以及无线数据通讯,为国内首创,能适应各种点对点、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通信方式,具有通过无线方式完全隔离现场危险信号,收发一体、安装方便、使用简单、性价比高、稳定可靠等特点,广泛用于西门子S7-200 PLC的无线编程,各种数据的远程采集、控制系统之中,是传统有线编程和通讯系统的更新换代产品。

 载波频率: 433MHz ISM频点;
 多种可选的通讯接口:RS-232、RS-485、TTL、USB;
 8个通讯信道,也可根据客户要求扩展;
 传输数率:9600、19200bps;
 数据格式:8N1/8E1/8O1;
 提供方波传输功能,方便非标的编码客户使用;
 收发一体,半双工工作模式;
 低功耗,并具有休眠功能;
 工作温度:-35℃ ~ +75℃(工业级);
 天线阻抗:50Ω(标配为SMA,可定制);
 符合EN 300220 and ARIB STD-T67标准。
 内部采用进口功放模块,发射功率可调(0.01 ~5W);
 数据信号透明传输,带前向纠错功能,误码率极低;
 SMT工艺、金属外壳、安装方便;

该西门子无线编程电缆,采用最新的无线技术结合西门子的通讯协议,支持PPI协议和自由口协议,MODBUS协议等的无线通讯,可以用来直接无线编程。详细情况请访问:http://automation.futurelooks.cn

欢迎各位联系咨询更详细的信息,QQ:784979763。也欢迎加入工业通讯群:100019158.

楼主(2011-04-01):
不好意思,因工作调动好久没有登工控网了,以上问题最终也因工作调动没有解决,在PC  Access中信号是Good,但是在WinCC中就是不行,在OPC中也是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