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70的屏 历史故障无法查询

楼主(2009-07-04):
各位高手.

               我现在使用威纶MT6070IH屏,做了一个历史故障查询画面,当天有故障出现的时候历史故障上能显示故障条目,可是过了一天,没有故障出现的时候前一天的故障条目还在的,再有故障出现的时候,今天的故障条目也会跳出,,前一天的故障要自动清除掉,.....既然叫历史故障查询,请教大侠们如何才能让前一天的故障不自动清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历史纪录是以”天”为单位, 一次只能显示一天的纪录
可以利用控制字选择要查询的日期, 或是使用下拉式选单, 显示所有存在的历史记录的时间, 再选择需要查看的日期

楼主:
你说的方法我应该怎么操作啊?

网友B:
这个东西很难用的!便宜货就要忍受点

网友A:
一点都不难用

查询历史故障有两个方法

1. 在[事件显示]元件的显示”’方式”选择”历史”
利用[写入地址]控制要查看的历史数据, 写入值为0, 显示当天, 写入值为1显示前一天, 依此类推
2. 如果觉得上述的方式麻烦, 你可以下载最新的V3.11版, 利用[项目选单]元件, 将选单中的内容选择使用”历史数据的日期”, 类型选择’报警登录”
如此下拉式选单会显示所有历史故障记录的存在日期, 最后要注意需将[项目选单]元件的控制地址与[事件显示]元件的[写入地址]设为相同
这样就可以用下拉式选单选择你要查看的历史数据

网友C:
WEINVIEW官方QQ超级群(群号:25688833)

群号:25688833

功能:威纶工程师在线技术问题解答,产品销售咨询。

网友D(2009-10-30):
6楼的,如果你是来解决LZ问题的,请你认真的回答。

自己技术不好就怪屏不好,你是“拉屎拉不出怪马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