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7-04):
我有一个FX1N-40MR的PLC,但是输入点不够就买了一个FX2N-8EX的扩展单元(销售商说2N的向下兼容),我在扩展单元上节了3个传感器 分别接在X0,X1,X2
但是在测试时,第一个传感器正常,PLC显示只是灯亮显示有输入
但是在测试第2、3个时输入指示灯都不亮而且第一个指示灯会熄灭、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不兼容的原因?

网友A:
传感器的接线检查了吗?可能有问题。

网友B:
用软件来监控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吧

网友C:
接线问题。 。

网友D:
一般是接线的问题 或者电源容量问题

网友E:
电源容量   或是里面的电路。。。。。

楼主:
线路没有问题。我把这几根线接到FX1N上就没问题了

在接回扩展模块上还是这个现象

网友F:
模块上要接COM的,有没有接

网友G:
你用导线短接下PLC触点,看有信号输入没

网友H:
香港晖诚国际有限公司专营三菱欧版PLC FX1N/FX2N系列 ES/UL 。
想要更好的价格 更好的质量吗? 香港晖诚国际有限公司专业、批发、销售。
同时我们的IGBT、晶闸管、可控硅、达林顿模块也有很好的价格。欢迎和我们联系咨询。
绝对百分百原装产品 1年保修 质优价平,有大量现货,发货准时!
联系人:谭先生
手机:15989424996
电话:0755-26506536
传真: 0755-26506535
QQ:21621373
淘宝阿里旺旺:tanyuanzhi
邮箱:tanyuanzhiwo@gmail.com

网友I:
这个是接线问题,FX1N兼容FX2N-8EX输入扩展模块。

网友I:
还有看看扩展模块+24V接线端子是否已接+24V电源

网友J:
不可能 应该兼容的吧

网友K:
不是兼容问题,是能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