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三菱编程软件安装问题,邀请高手来帮忙

楼主(2009-07-04):
请高手来帮忙一下:我下载的三菱编程软件无法安装,具体情况如下:

最初装GX-Developer8-34:双击通用环境的。exe等待一会没有任何反应,在关机的瞬间可以发现安装程序的蓝条在运行着,我

怀疑是系统问题(不兼容),所以重新做了系统(xp,最初也是xp系统),可是今天我安装8-34还是同样的问题,状况一

样!!!我又下载了8-52版本和7-08版本分别安装,情况不变!我想问一下高手,应该怎么解决?  我是PLC使用者,换这个本本

就是为了更方便去现场,请大家帮忙让我装上这个应用程序!!感激不尽!越详细越好!

另外我的本本是HP CQ35-108TX 程序是xp sp3

我信箱xtyc_lj@163.com    QQ:276240067

网友A:
第一次安装时,应该先安装EnvMEL文件夹下的东西,然后再安装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第一次安装时,应该先安装EnvMEL文件夹下的东西,然后再安装软件
我深知安装的步骤,是严格按照安装步骤来操作的!!!!!!!

网友B:
三菱软件有这么难安装吗?

你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C:
楼主提供的该款本本应该是预装Vista Home Basic系统,本来三菱的软件在Home Basic系统上也能正常运行,你偏偏放着正版的系统不用,自己改了个XP SP3 系统,而且非正版也就算了,却搞了一个什么快速安装版本,那安装不上去,谁能救你呢?自己去整一个原版XP系统吧。

以上

楼主:
对:yuanle 关于楼主提供的该款本本应该是预装Vista Home Basic系统,本来三菱的软件在Home Basic系统上也能正常运行,你偏偏放着正版的系统不用,自己改了个XP SP3 系统,而且非正版也就算了,却搞了一个什么快速安装版本,那安装不上去,谁能救你呢?自己去整一个原版XP系统吧。

以上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回答,因为装系统相当的复杂,最难搞的是HP机器的驱动(尤其是新机),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吗?期待能有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D:
三菱软件www.irex.com.tw/Intro.asp这里有学习用于将三菱FXGP/WIN的PMW格式的梯形图转为51或52单片机HEX代码后,写入硬件仿真软件,仿真运行,

用于学习三菱PLC梯形图编程的软件,下载后解压后即可运行,绿色免安装版.还带有三菱FXGP/WIN梯形图转换软件说明书,PDF格式。
楼主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

你说的不错,但是你的软件是专用的,不是对应三菱编程的,程序转换当然是不错,我担心的是转换中数据是不是流失或产生其它的错误?有三菱对应7.08版本的绿色版本呢?有高手制作过吗?

网友E:
在安装前  不要把  勾勾给打上,,一直下一步下一步  就行了  不要打什么勾。

网友F:
我使用是GPPW7.0板的。比较好用。如果可以,可以远程给你安装,你要先卸载原来安装的三菱文件!qq52386037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我使用是GPPW7.0板的。比较好用。如果可以,可以远程给你安装,你要先卸载原来安装的三菱文件!qq523860371

你等我晚上回去找你吧,晚上有时间。

楼主:
对:yuanle 关于楼主提供的该款本本应该是预装Vista Home Basic系统,本来三菱的软件在Home Basic系统上也能正常运行,你偏偏放着正版的系统不用,自己改了个XP SP3 系统,而且非正版也就算了,却搞了一个什么快速安装版本,那安装不上去,谁能救你呢?自己去整一个原版XP系统吧。

以上
内容的回复:

正版的XP价格是相当的昂贵!·

楼主:
等待了很长时间了,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帮忙的人,不是都是冒充的高手吧,要不就是人性的冷漠

网友B:
电脑发来 帮你装

不是有很多软件的

8.31  8.52 8.80  8.26 8.19等等等

每个都试试

网友G:
也可能跟某个软件端口冲突什么的,试着把杀毒软件防火墙什么的都关掉再试一下

网友H(2009-11-01):
同样问题,三菱的软件真的难装,松下,永宏,西门子,安川,我都用,就三菱特别难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