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安川的616PC5/P5的中文说明书

楼主(2009-07-04):
求说明书,有倡也可以。现在的问题是不能进菜单调节,按DSPL键只在FREF和MONTR间转换,求解!

楼主:
我的邮箱:wangjlcsjs@163.com

网友A:
我只有英文的

网友B(2010-04-14):
我也遇到了,谁有说明书啊,或告诉怎么解决

网友B:
按DSPL 和ENTER 键可以进入参数设置项,把N001设为1,可对参数进行修改。有谁知道N011---N017参数代码的含义,该变频器怎么恢复出厂设置值?

网友C(2011-01-28):
安川的616PC5/P5的中文说明书

楼主:
我只找到了英文的

现在机器搞好了,是因为设置了外部端子,且给了动作信号的原因。

网友D(2019-07-22):
中文版本中文版本中文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