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装置怎么实现恒转矩调速和恒功率调速过程

楼主(2009-07-05):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直流调速装置怎么实现从启动到最后弱磁升速?? 这里面应该包括两个过程,在基速以下是恒转矩调速,基速以上是恒功率调速,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A(2009-08-16):
电机在电枢电压额定值以内调速,属于恒转矩的,高于额定值要烧电机的,所以要升速,只能调低励磁,就是恒功率了,。其实交流电机用变频器调速也是基于直流电机数学模型这样调的,低于额定频率恒转矩,高于恒功率。可以想想,学习电力拖动时,转矩和功率的公式就可以理解什么是恒功率,什么恒转矩了,呵呵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李,13526439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