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直流调速器的恒转矩和恒功率

楼主(2009-07-05):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直流调速装置怎么实现从启动到最后弱磁升速?? 这里面应该包括两个过程,在基速以下是恒转矩调速,基速以上是恒功率调速,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A:
顾名思义,基速以下无论你开的多慢,它的转矩是恒定的,但到了基速以上,他的功率是恒定了,也就是说转速越高,转矩就下降越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顾名思义,基速以下无论你开的多慢,它的转矩是恒定的,但到了基速以上,他的功率是恒定了,也就是说转速越高,转矩就下降越多。

基速保持恒定

楼主:
我现在遇到这个现象不知你们有没遇到过: 电机额定电压是500V,弱磁点速度是500RPM,直流调速器是DCS800,本控给定速度启动电机,随着速度增大,电枢电压也提高,成正比。当到了500RPM弱磁点速度以后,按理论上说应该电枢电压保持500V不动,通过弱磁升速。但实际现象是随着速度继续升高,电枢电压下降,同时弱磁电流下降的也比正常的多,还是保证了速度能上来。但这现象明显不正常,各位遇到过吗??谢谢  请指教

网友C:
看样象是磁场绕组有问题,看看阻值或感抗.

网友D:
基速以下无论你开的多慢,它的转矩是恒定的,但到了基速以上,他的功率是恒定了

网友E:
很多的整流器的力矩都可以单独设置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遇到这个现象不知你们有没遇到过: 电机额定电压是500V,弱磁点速度是500RPM,直流调速器是DCS800,本控给定速度启动电机,随着速度增大,电枢电压也提高,成正比。当到了500RPM弱磁点速度以后,按理论上说应该电枢电压保持500V不动,通过弱磁升速。但实际现象是随着速度继续升高,电枢电压下降,同时弱磁电流下降的也比正常的多,还是保证了速度能上来。但这现象明显不正常,各位遇到过吗??谢谢  请指教

1,磁场线圈或磁场模块问题

2,可能是在调试时特意设定了弱磁区降压,是为了防止在经过弱磁点时因转矩突变引起电枢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