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动控制卡读取伺服电机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9-07-05):
一般的伺服电机都配备了编码器,而编码器的线是直接连接在驱动器上的(如MAXON电机)。

用运动控制卡控制电机时,控制卡直接与驱动器相连接。但好像并没有和编码器直接相连接。

请问如果想在上位机中读取出编码器的数值,这可能吗?在连线上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一般上位控制器是间接利用经过驱动器转接的编码器信号(分频)输出,如果不采用第二编码器,上位通常不直接读取编码器信号。

网友B:
“一般上位控制器是间接利用经过驱动器转接的编码器信号(分频)输出,如果不采用第二编码器,上位通常不直接读取编码器信号。”
对于大多数伺服应用,确实是这么回事,但是MAXON的驱动器则不然。把编码器信号并接到运动动控制卡上。

楼主:
对:刘岩利 关于“一般上位控制器是间接利用经过驱动器转接的编码器信号(分频)输出,如果不采用第二编码器,上位通常不直接读取编码器信号。”
对于大多数伺服应用,确实是这么回事,但是MAXON的驱动器则不然。把编码器信号并接到运动动控制卡上。
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Maxon驱动器ADS50/5,不知是如何将编码器信号并接到运动动控制卡上的。谢谢!

网友A:
“但是MAXON的驱动器则不然。把编码器信号并接到运动动控制卡上”———长见识! 是不是驱动器没有给出反馈信号的转接接口,需要用户转接进行简单的电气转接? 这样做,在Maxon这样驱动电压低、功率小的场合可能所以无所谓。高压驱动一般不会/不敢这样处理,信号可靠性可能难保。

网友C:
建议编码器采用差分输出,这样的话可以直接分两路信号转接到驱动器ADS50/5和上位(卡);若编码器输出选择的不是差分形式,建议缩短连线,必要的话放大编码器信号(一般情况下不必)后,直接分两路信号转接到驱动器ADS50/5和上位(卡)

网友B:
“是不是驱动器没有给出反馈信号的转接接口,需要用户转接进行简单的电气转接?”

没错,而且MAXON的驱动器上通常只接5V的A、B,没有A-与B-,电机的动力线与编码器反馈信号线用同一个排线接头。电机稍微大一点,一旦线走长了,干扰的危险就很大。

“不知是如何将编码器信号并接到运动动控制卡上的”

我确实不知道要如何解释“并接”

网友D(2013-09-11):
大家好:

我现在用的一款MAXON直流伺服电机型号RE65  353296是带编码器的,编码器的型号HEDL 5540;另外还有驱动器ESCON 70/10 。我不知道编码器是连在驱动器上还是连在我的PMAC控制卡上?假如连在驱动器上,驱动器又是怎么和控制卡连的。有一种说法就是驱动器上有分频输出,但是我在这个驱动器上并没有找到。另外或者编码器连驱动器和控制卡有什么区别?

     望指导!谢谢!

网友E(2016-03-29):
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引用 网友D:
大家好:        我现在用的一款MAXON直流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