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MM440故障F0453报警怎么解决

楼主(2009-07-05):
我有一台丝杠式举升机,7.5kw,带车身下降时经常报f0453故障,变频器是西门子MM440的,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的440手册中没有F453故障说明,不知你的变频器说明书中F453是指什么故障?如果只是在带车身下降时报故障应该与参数设置有关或与变频器选型配置有关.

网友B:
F0453 电机堵转

原因:

- 升降斜率太陡。

- 变频器启动时连接的电机仍然在旋转,变频器又没有使能捕捉再启动功能。

- 电机连接错误。

- 电机太小。

- 对于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启动提升电压P1611设置太低。

检查和对策:

- 电机的连接。

- 提高升速的时间P1120 或 降速时间 P1121

- 使能捕捉再启动功能 P1200

- 换一个功率大点的电机。

- 对于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模式,增加启动电压 P1611。

(如果上述几项不能解决)

- 建议用编码器的闭环矢量控制,替代无矢量传感器闭环控制。

- 建议使用 V/f 模式的闭环控制(P1300<20),替代(P1300>=20)的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