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求教!!!

楼主(2009-07-05):
我公司一台22KW嘉信变频器,带22KW电机运行,一直运行正常。某天,开始频繁过负荷报警,空载试机电流35A,仍过负荷报警。后来,更换一其它品牌变频器,运行一切正常。请问各位高人,故障原因何在??????????

网友A:
估计是内部电路短路估计是内部电路短路

网友B:
    检查一下参数设置有没有更改啦,或是过电流太小?

网友C:
首先检查电机设定参数,正常那可能是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如果电流35A是变频器上读到的,不存在此问题)

网友D: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的哦!!!!!!!!!!!!!!

楼主:
一直使用正常,参数也不应该有问题,电流是变频器上读到的!!!!!!!!!!!!!!!!

网友E:
估计是硬件过流保护点移动,造成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