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315-2DP与两台MCGS上位机通讯问题

楼主(2009-07-05):
您好,我现在用两台计算机与一台315_2DP通讯,一台计算机通过MPI,另一台通过DP.两台上位机装有MCGS组态软件,两台计算机中的任一台单台运行时一切正常,但当两台计算机同时运行时,有些变量(M区)可以置一,有些则不能(读取正常),而写数据块中的实型变量正常.当把两台计算机都挂在DP口上时,故障依然,请问是什么原因,我已经把PG和OP的连接数量都改为2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我想应该还是你的参数等设置的问题呀

网友B:
加个 以太网 网卡吧 想要多少台PC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