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内部变量

楼主(2009-07-05):
怎么编写一个脚本让WINCC内部变量的数值在1 2 3 之间变化

网友A(2009-11-07):
看你是要求怎么变化了,如果是定时变化的话,编一个定时调用的动作,脚本如下:

  int i;

        i=GetTagWord("内部变量名");

       if( i==3)

          SetTagWord("内部变量名",1);

       else

           SetTagWord("内部变量名",i+1);

网友A:
i==3 改为i>=3

网友B:
用系统信息里的计数器吧,选 从1-3,先添加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