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速度环增益的问题

楼主(2009-07-06):
一台西门子840D系统数控磨床,X轴采用西门子直线电机驱动做位移进给,用手轮控制移动X轴的时候,该轴在移动过程中一顿一顿的,震动厉害。更改速度环增益1407参数(准确的增大速度环增益后),再移动该轴有明显好转,将速度环增益由2500改为16000后,X轴移动平稳。无一顿一顿震动现象出现。鄙人底子不好,不是说速度环增益越大,系统越容易产生震荡。机床的轴移动的过程中的震动与速度环增益有何关系?系统的震荡与机床的震动有怎样的联系呢。望各位大虾指点迷津,谢谢先!

网友A:
相比于高增益时的平稳运动,低增益时“一顿一顿”的“震动”现象可能是爬行,而不是震荡。 机床轴系的特性是电机及其接入的负载构成的整个系统的特性,而不仅仅是直线电机伺服驱动系统自身的特性。

网友B:
速度环增益太大,系统才会震荡.

你的机床一顿一顿,是增益低.

系统震荡机床震荡,机床震荡不一定是系统震荡

楼主:
谢谢两位大虾指点.还想继续问一哈,低增益的"爬行"不是慢慢的往目标值移动吗?怎么会很明显的出现一冲一顿的现象呢.还有如果系统振荡反映在机床上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形式呢.

网友A:
所谓爬行就是“一冲一顿”的非连续运动状态,均匀地慢慢移向目标是很多场合可“欲”而不可求的境界。

楼主:
恩,知道了.谢谢,波恩兄.祝:工作愉快,生活幸福美满。时常能看到你古道热肠的给大家答疑解惑,说一声,辛苦了。

网友C:
说的太对了。。。。。

网友D:
有的时候只有在慢速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这台机床是不是合格,有时快速时负载不大,看上去一切正常,但是打到慢速时电机负载明显上去了,而且可以看到电机电流呈现波浪形的变化。

但是手轮进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你在摇动时不能保证是恒速进给的,所以出现一跳一跳的情况是有可能的,但是出现震动就不对了,你说的把增益加大一顿一顿的情况消失,那可能是机床的摩擦力比较大,调大增益没有改变摩擦力大的事实,只是把这个现象掩盖过去了。我对于西门子的参数调整不是太熟,不过增益从2500调到16000,这个差距也太大了吧。

网友D:
今天遇到一台机床,在某些点电机电流有很大的跳动,并伴有明显的嗡嗡声,除开这些点在其他地方,就很正常。速度环增益越大,响声也越大。

楼主:
该机床x轴驱动是直线电机带静压导轨,砂轮架就安装在导轨上。采用静压导轨本身就是出于减少运动摩擦阻力的原因。如果有阻力那可能是别的原因,不过确实用手轮近给确实比用面板要明显差些。西门子那个参数(1407)调试过程要优化,

楼主:
该机床x轴驱动是直线电机带静压导轨,砂轮架就安装在导轨上。采用静压导轨本身就是出于减少运动摩擦阻力的原因。如果有阻力那可能是别的原因,不过确实用手轮近给确实比用面板要明显差些。西门子那个参数(1407)调试过程要优化,在第一次调整时有的时候是比较大。现在机床参数那样调整后,机床目前正常工作。

网友A:
“该机床x轴驱动是直线电机带静压导轨”———增益低时运动的顿感,可能源自直线电机的齿槽定位力,据说西门子的直线电机中 1FN1 的齿槽定位力要比 1FN3 的小。

楼主:
嗯,看到波恩兄说到直线电机,记起波恩兄在以前的帖子里提到自己是搞直线电机技术出身的。这里就还要麻烦波恩兄指点一下。我们公司目前准备上一款新产品,也是准备采用“直线电机+静压导轨”,相关技术参数如下:负载在1.3~1.5吨左右,行程90MM,往复一次走的距离180MM,摩擦系数:0.2~0.3.一分钟内往复次数15次(及4秒往复一次)。单边精度:2UM。这里请波恩兄指点一下:在直线电机选型时要注意一些什么地方。听说目前直线电机结构有什么平板和和立式的,它们各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公司以前用过西门子的直线电机,在一个客户那里烧了3台了,也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不知国内有什么厂家做直线电机水平可以,能和西门子611D驱动配套的呢。望波恩兄有空就指点一下老弟,麻烦了。

网友A:
静压导轨的摩擦系数有0.2~0.3这么大?!

90mm行程,4秒往复一次,平均速度不高,不只加减速时间要求、恒速段稳速要求等运动规律如何?

1.3~1.5吨负载所需的峰值驱动力取决于峰值加速度,如果想追求高加速度,就得高推力,比如1g需13000~15000牛顿的峰值推力,0.5g可折半。

散热条件与运动规律相关的负载循环模式有关,不能只关注峰值推力,而应综合考虑平均功耗,烧电机还是因为散热不足,或者没有妥善考虑。

90mm之内保2um精度可行性较大。

高推力应用建议使用有铁心的平板式直线电机,或有铁心的双边直线电机,不宜用无铁心的U型直线电机。

如果对运动平稳性要求高,宜用推力平稳性高的电机,比如额定推力波动不高于额定推力的1%,齿槽定位力不高于额定推力的0.3%

国内高推力有铁心平板式直线电机产业化做得较早的有大族精密,前一阵子在论坛上较活跃的华嶺,北京的凯奇电气,长沙的一派,兰州电机长等都不妨问问,国产直线电机的问题可能在于推力比会小点儿,波动比会大点儿

与611D驱动配套的问题个人以为主要在于光栅尺,比如海德汉的高分辨率绝对式直线光栅,或者增量式光栅+霍尔磁极相位检测,这一点需要首先明确611D的传感器接入要求,只要611D中,直线电机的极距不是定死的,国产电机本身就不存在太多接入障碍。

直线电机的应用还需注意防磁/隔磁,防污染,防腐蚀,防铁磁性碎屑和粉尘,散热/隔热,止动抱闸等等。

楼主:
是搞错了。摩擦系数是0.001。查了手册,静压导轨之间是纯液体的摩擦。

网友E(2011-08-08):
不知道在坐各位对30(三菱)M70系统有了解的吗? 鄙人有好多问题待解决!!!希望各位大侠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