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0系列PLC的性能参数

楼主(2009-07-06):
第一章 特性与规格
1.1 概述
V80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是一款通用型高性价比的小型可编程控制器,具有更高的硬件集成度,采用专用的硬件逻辑处理芯片,程序执行速度高和I/O处理能力强,配合标准的编程软件VLadder丰富的指令功能,既可以处理快速的离散量顺序处理,又可以执行复杂的过程量运算控制。

V80系列可编程控制器在应用上可以作为一独立控制系统,也可通过特殊的Link功能来连接多台PLC以达到分布式控制的功能。可广泛应用于环保、市政、医疗、制药、纺织、电梯、印刷、塑料、包装、食品加工以及单一过程控制装置等领域的系统或设备控制。

1.2 系统构成

A. CPU本体单元:
CPU本体单元包括一个中央处理单元(CPU)、电源(AC或DC可选)以及数字量I/O,这些都被集成在一个结构紧凑和独立的本体模块中。

a. CPU本体负责执行程序和存储数据,以便完成工业离散控制和过程控制;

b. CPU本体提供AC 220V和DC 24V两种电源供电方式,向CPU及其所连接扩展模块供电;

c. 本体具有32点或40点数字量输入/输出能力;

d. 可通过扩展模块增加I/O点数和提供扩展通讯功能;

e. 具备2个通讯接口COM1和COM2,COM1和COM2口均可作为编程接口使用,通过编程电缆与PC连接;

f. 具备直观的LED运行状态指示;

g. 拨动开关可设置“运行/编程/复位”三种运行状态;

h. 具备2个8位分辨率的模拟电位器,设定值被送入CPU内部寄存器供程序调用;

i. 具备2组高速计数输入通道和2个独立的高速脉宽调制(PWM)或高速脉冲序列(PTO)输出通道。

B. 扩展单元:
a. 最大可以提供7个I/O模块(含数字量和模拟量扩展模块)的扩展能力;

b. 最大扩展I/O点数可达256点;

c. 扩展模块与CPU本体的连接通过扩展电缆完成;

d. 扩展模块具备直观的LED运行状态指示。

1.3 特性与规格
1.3.1 特性
I/O控制点多。可控制的I/O点最大可达256点。

程序记忆容量大。梯形图程序容量为48k步,可做各种复杂的控制。

程序扫描速度快。执行每步程序仅需0.2μs,系统反应迅速。

在线操作控制能力。可随时在线程序编辑、存取、仿真、控制及参数设定等工作,而不影响系统的正常运作。

具备2组高速计数输入通道和2组独立的高速脉宽调制(PWM)或高速脉冲序列(PTO)输出通道,用于精确定位和控制步进/伺服驱动装置。

应用指令丰富。除具有基本梯形图指令、计数、计时指令外,还具有浮点数的四则运算指令、数码转换指令、数据处理指令、PID指令及特殊指令(如CDMR、CDMW)等,能适应各种复杂的控制要求,易于学习和使用。

模拟电位器。通过2个8位分辨率的模拟电位器,设定值被送入CPU内部寄存器供程序调用,如可用于更新定时器或计数器的当前值或设置限值等。

具有LINK功能。可减轻单站PLC的工作负担,可实现分布式控制。

具备完整的自我诊断功能。遇故障时即自我警告,并可停止系统运行。

具有可靠的掉电保护功能。能够保证运行时的必要数据不丢失。

强大的仿真控制与显示能力。通过编程软件的显示画面,可同时进行数百个接点的仿真控制输入与输出显示,不必制作仿真设备即可进行控制程序的仿真。

简单易用的编程软件VLadder。可通过普通的PC机或笔记本电脑,仅需一张安装光盘,就可使用V80系列PLC的编程软件完成应用程序的编写。

1.3.2 性能参数
表1-1 V80系列PLC性能参数表

项目
规格

控制方式
程序周期循环扫描

I/O控制方法
程序每一个扫描周期完成一次刷新

编程语言
逻辑梯形图

最大数字I/O点数
本机注①:40点(24DI/16DO)或32点(16DI/16DO);扩展:256点

模拟I/O通道
可根据需要配置

扫描速度
基本指令:0.2μs/指令 应用指令:2至几百μs /指令

程序容量
48k 步

存储方式
RAM(备用电池)、Flash ROM永久存储

输出线圈
9984点(00001~09984)

输入接点
2048点 (10001~12048)

定时器
1.0秒
范围:0至65535秒

100毫秒
范围:0至6553.5秒

10毫秒
范围:0至655.35秒

1毫秒
范围:0至65.535秒

计数器
16位
范围:0至65535向上计数器

16位
范围:0至65535向下计数器

高速计数器
上下脉冲
范围:-2147483648至+2147483647

计数频率:不大于50kHz

2通道

方向脉冲

A/B相

高速输出
PWM
2通道高速可调脉宽(PWM)输出,最大频率50kHz

PTO
2通道高速可调脉冲数(PTO)输出,最大频率50kHz

数据寄存器
输入寄存器
512点 (30001-30512)

类型:16进制数据寄存器(0-65535)

10进制数据寄存器(0-9999)

保持寄存器
9999点 (40001-49999)

类型:16进制数据寄存器(0-65535)

10进制数据寄存器(0-9999)

指针(P)
输入范围
16点 (P0-P15 )

间接寻址方式
使指针指向0,1,3,4类的变量作为间接寻址的运算单元

常数(C)
十进制
# 00000至65535

十六进制
# 00000H至0FFFFH

标签(L)
范围
150点 (L1-L150)

成对使用
为用户在成对的指令上作为对应标签使用

日历功能
显示:年/月/日/星期/时/分/秒

浮点运算指令
提供32位以内数据的浮点运算

PID指令
控制方式:手动/自动

输出指示:参数状态指示,执行状态指示

数码转换指令
4进制和16进制、二进制和BCD、整数和浮点数的相互转化;

七段显示器解码等

通讯接口
1个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