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E PLC 以太网和 LABVIEW通讯

楼主(2009-07-06):
目前在编一个GE PLC 中的以太网通讯程序,对方为PC机中LABVIEW,不用OPC,怎么能在PLC中把PC机发过来的数据取出来,并且把响应数据发送出去?

(注:LABVIEW可以调用用VB/VC编好的任何控件,并且,LABVIEW中本身就自带以太通信的控件模块)。

用的是GE的以太网模块742 (估计用什么模块或CPU自带的也一样吧?)。

楼主:
忘了说了:PLC 编程软件用的是ME 5.9的。

网友A:
上海菱新机电特价销售: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shlx5113396
PLC编程电缆(一律批发价格)总线连接器(25元/100个)CP5611卡 (900/块) PLCjiemi软件 (70元/份 多次jiemi没有次数限制)PLC编程软件(20元/份)文本显示器 PLC锂电池(具体咨询)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

网友B:
用OPC是最省事的方案,而且完全可以以太网方式通信,这样PLC侧可以不用编程!

为什么要用Labview写个通信程序的方式呢?PC机需要安装一个软件包和编程,不是好方案。

网友C:
好像是需要在PLC中编程才能实现楼主的想法啊,关键可能是Labview是否可以直接和Ge PLC通讯,可能要编写专门的驱动才能读写。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问题是用OPC访问速度一个变量大概是多少时间呢?(PLC还没到货,没法做实际测试)

楼主:
有没有谁有GE 90系列PLC 以太网TCP/IP通信的数据表呀? 这几年GE为了卖自己的软件,不提供这个东西了。有这个就可以自己开发和GE PLC通信的OPC SEVER了。有的话,请发邮件给LIUBICHEN@126.COM 谢谢.

网友B:
可以卖给你,有高级语言开发demo。我也测试过,物有所值。qq 29547729

网友D(2016-06-26):
有专门的控件的,西门子的好像是WinTcpS7.DLL,GE的不知道有没有,咨询是否可定制开发;

网友E(2016-09-30):
有没有GE视频学习资料呢!还在学习中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问题是用OPC访问速度一个变量大概是多少时间呢?(PLC还没到货,没法做实际测试)

在OPC中可以设置扫描周期,一般用在上位机与PLC直接通讯的话,设置在100~1000ms之间比较合理

网友G(2016-11-02):
新人报道! 前来向各位前辈学习

网友H(2016-12-07):
我进来看看学习一下,谢谢指导

网友I: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还在学习中

网友J:
我进来看看学习一下,谢谢指导,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