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下载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

楼主(2009-07-06):
一、问题简述
本说明列举出了昆仑通态mcgsTpc嵌入式一体化触摸屏/工控机系列产品在使用USB下载服务的过程中,较常遇到的问题,并提供了详细的问题处理方案。
二、适用对象
1.硬件产品
本说明适用于昆仑通态生产的mcgsTpc嵌入式一体化触摸屏/工控机系列产品,具体适用型号如下:TPC7062K、TPC7062KS、 TPC7063K。适用接口:TPC7062K、TPC7062KS的USB2 接口为提供USB下载服务的端口;TPC7063K 的USB1和USB2 接口均为提供USB下载服务的端口。
其他型号适用情况敬请电话咨询:400-610-7062
2.软件版本
本说明适用于昆仑通态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标准版本:MCGSE 6.5(01.0030)(含)以上版本。具体适用版本包括:MCGSE 6.5(01.0030)、MCGSE 6.5(01.0031)、MCGSE 6.5(01.0032)、MCGSE 6.8(01.0001)、MCGSE 6.8(01.0002)。
3.电脑配置
操作系统:Windows 2000/Windows XP/Windows Vista/ Windows Server 2003
兼容USB1.1及以上规范的PC机
三、常见问题
1.如何使用USB通讯方式进行下载服务?
使用USB下载服务需要进行以下操作步骤:
1.1使用USB通讯线连接PC机和TPC;
1.2在下载配置对话框中选择“连机运行”,连接方式选择“USB 通讯”;
1.3确保TPC开机并进入运行环境,即TPC进入工程下载画面或者工程运行状态;
1.4在下载配置对话框点击“通讯测试”按钮,通讯测试正常后,点击“工程下载”。
2.为什么USB下载总是不成功?
请检查是否是以下原因:
2.1 USB驱动没有安装或者安装失败
可通过以下方式查看确认:用USB通讯线连接好PC机和TPC,右键单机PC机上“我的电脑”,打开“属性”窗口,在“硬件”属性页选择“设备管理器”。如果PC机上已经安装了USB驱动,在设备管理器中会有如下图红色标注部分所示信息。
2.2 同ActiveSync软件冲突,需要禁用ActiveSync(如果安装了ActiveSync)
只有禁用ActiveSync才能保证USB可以正常下载。禁用ActiveSync包括2个方面,一方面是在PC机上禁用;另一方面是在TPC上禁用,具体实现如下:
1) 在PC机上禁用ActiveSync:点击ActiveSync的文件菜单->连接设置,弹出以下界面,将其中“允许USB连接一项”去掉即可,如图红色标注部分所示:

2) 在TPC上禁用ActiveSync:点击TPC中的开始菜单->设置->控制面板->PC连接,确认"设备在线时允许与桌面计算机建立连接"未选中(必须,否则可能会影响到串口的正常使用),如下图所示:

2.3 部分PC机USB接口驱动能力弱或USB口损坏
建议换用其他PC机进行USB下载,查看是否成功,如果成功,可以确认原因。
2.4 TPC存在干扰
建议TPC使用独立24V电源,电源上不能同时接其他设备,TPC周围不要启动变频器等高干扰设备,如果问题排除,可以确认原因。
2.5 TPC USB口没有初始化
建议重新插拔USB通讯线TPC端或者重新启动TPC,尝试两次看是否正常。
2.6 下位机运行环境损坏或者不支持USB下载
更新支持USB下载的运行环境。运行环境支持USB下载的版本参见本文档“二、适用对象”。
2.7 TPC不支持USB下载
确认TPC类型是否支持USB下载,具体请参考本文档“二、适用对象”。
2.8 下载线缆不合格
现在市面上购买的一些USB下载线缆非屏蔽线,抗干扰能力差,建议更换为1.2m以内的屏蔽线缆。
3.USB下载和ActiveSync软件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区别:ActiveSync软件是PC机和TPC的操作系统进行通讯,通讯成功之后可以查看TPC的文件系统并上传下载文件;
USB下载是PC机和TPC上MCGSE运行环境通讯,通讯成功之后,可以进行工程上传下载。
联系:只有禁用ActiveSync才能保证USB可以正常下载工程。
4. Windows Vista系统为什么不能正常使用USB下载服务?
有2种解决方案:
4.1 参考《Vista系统下USB无法下载的解决方法》 文档进行手动修改: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70610311200003
4.2 使用新版的devcon.exe拷贝到嵌入版安装目录 \MCGSE\Program 下覆盖原文件,然后重新进行通讯测试。
程序下载路径:http://www.mcgs.com.cn/download/downfile/devcon.rar
5. Windows XP系统为什么安装USB下载驱动不成功?提示找不到inf文件。
升级USB驱动安装程序。
驱动安装路径:嵌入版MCGSE 6.8(01.0002)光盘\USBDrv。
驱动下载路径:http://www.mcgs.com.cn/download/downfile/USBDrv.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