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变15V直流输出电源板,400V100UF电容发热!!!

楼主(2009-07-06):
各位大虾,交流220V电源经过电源板变为15V直流电,电源板的400V 100UF的电容严重发热

怎么回事?已经几个电容都炸掉了,但是换了新的电源板可以,但是就是用不到一个月就炸掉。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求各位帮忙!!!急!!!

楼主:
打错了啊!!换了新的电容上去好用。但是没过一个月,就炸掉。

电源板不带负载的情况下,电容也发热,不知道怎么回事,其他电源都一样的,怎么这个会炸电容呢????

不知道那个件造成的。。。。。

求大家帮忙???

网友A:
是否电容耐压值不够高哦 。

网友B:
只有检查整流桥了。

网友C:
         检查整流桥堆。

        另检查电压是否突变,超过电容耐压值。

        再就是电容质量不好了。

网友D:
220v有谐波?发热可能有高频成分。

楼主:
整流桥好的,我修了几个,问题没有了,仅仅在220V输入侧阻值不一样。

500多欧姆是好的,200多欧姆是炸电容的。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E:
这个问题从电源的质量考虑一下,可能是谐波干扰。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